西门子全局数据块里面计时器怎么用的

楼主(2020-10-30):
西门子里面全局数据块计时器怎么用的

网友A:
我都是在一个全局数据块里创建个定时器数组,用就是了。

网友B:
估计他这不是计时器,是个转换了的中间变量.

网友C:
搞不好就是用秒脉冲计数后做的间接计时,看变量名不能说就是计数器

楼主:
交差引用了一下也没找到有计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在一个全局数据块里创建个定时器数组,用就是了。
我这个数据类型好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