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30):
接手一台西驰400KW软启动器一台,故障现象是启动时电机振动,起来后在线运行却不抖动了,如果负载接三个灯泡却看不出来问题,已经排除可控硅故障,现在控制板确定电源正常,更换了两块驱动三个场效应管用的74HC27故障依旧,三个驱动变压器的场效应管也正常,现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故障只是在启动一瞬间,请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二。

楼主:
补充一下,这台400KW软启动器我是拆回来了带载一台1.5KW的电机做的实验,而且这台软启动是外接的电流互感器,我实验的时候没有接互感器,这台软起最原始的问题是输出接光耦的一个3W功率的电阻坏了,更换完后带载1.5KW的电机就出现这个振动现象,修完没有接过400kw的电机

楼主:
这台软启动器修好了,用400KW的软启动器带1.5KW的电机空载运行,而且这台软启动是外接两个互感器通过接线端子输入的电流信号,今天找到两个100/5的互感器穿心10匝后接进主回路,一起动有电流显示了电机就不震动了,看样子以后总大软启动带小负荷还真要注意这些细节呀

网友A(2020-12-09):
有始有终

网友B:
恭喜楼主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