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31):
又加七回路 亲自下厨
 还要麻烦  让换个接触器 二五工人给大拆了

网友A:
各有各的目的。都不是很好

网友B:
只要客户验收合格就好

网友C:
正常,我现在调试的设备N个风格,简直没法看

网友D:
用户要求不同有差异正常,我们公司过去生产的非标设备功能相同用户要求不同内部配置就有差异布局就不同了。

网友E:
线多线少都用线槽来盖着
效果好很多!

楼主:
 这是经施耐德授权企业生产的柜子  M2 M3经常坏    不用分析  M2  3指定是同时吸合的

 活干的比较窝囊  看图 上面电压表就是A C 相 电源指示灯也是AC[相非要再弄两根线到箱内保险
(拆) 特别是箱门配线与箱体连接线用的是单股硬线  没见过

upload=jpg]/uploadImages16/38802bc335817af70ba5cd4b22e0839400a003c0.jpg#IMG_20201031_162719.jpg[/upload]

网友F:
柜门加装小线槽,一俊遮百丑

网友G:
即便是同一人做也难做到一样,更何况不同人做,甲方认可就好

网友H:
只要功能达到要求,算了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