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的规划问题

楼主(2020-10-31):
各位在写程序时是否会先规划一下变量的地址、程序的框架(手动、复位、自动等)、还有动作流程是否会画出来。欢迎谈谈大家的编程规范。
最近都在看别人的程序,感觉太乱了,有感而发!

网友A:
我一般是多建几个程序,一个程序就一个功能 ,像报警 指示 手动什么的分开.查看程序时就去相应的程序中看.也看过一些全写在一个程序块里.看程序时有点费劲.

网友B:
感觉还是规划一下好,写程序按框架套。

网友C:
写程序要有好的框架,计算,复位,报警,手动,自动。

网友D:
哪有那么复杂,如果按照你说的自动、手动、复位各写一段,那以前继电器控制的电梯中继电器数量,还要用上千个?

可以直接混写在一起,启动部分,自动、手动并联,公共停止部分串联,被执行元件靠右,如下图所示:

网友E:
。。。。基本同一楼。

网友A:
回复 网友D:
LS这么好用吗

网友D:
LS的说不上什么好用,比不上台达、三菱、西门子,只能说能用。

网友F:
现在一个大点的项目,特别是刚研发出来的,最后程序基本都是乱七八槽的;因为可能不断的打补钉,今天改几个动作,明天加几个气缸,后天可能要取消一个工位..

网友G:
我一般 是这样按功能来分的

网友H:
楼主是说架构师吗

我喜欢分开来

主程序,手动,自动,报警,输出点位也是分开,方便复位,方便控制和后期修改

最近玩NJ,就不用考虑绝对地址的问题了,比如定时器,新建一个定时器数组,不是更香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F:
现在一个大点的项目,特别是刚研发出来的,最后程序基本都是乱七八槽的;因为可能不断的打补钉,今天改几个动作,明天加几个气缸,后天可能要取消一个工位..

有同感,刚开始是规划好的,后面这改改那改改,然后就乱七八糟了。

网友J:
要大致规划一下手自动程序,主程序,报警程序的地址,

网友K:
个人觉得还是要因地制宜,不同的设备、不同的工艺控制都会存在差别。有面向工艺对象、面向控制方式、面向控制流程等

网友L:
手动、初始化、报警管理、SIM、MES、其他通讯、自动、各类驱动(轴、步进),大体上基本都是按照这个来,自动部分会细分到各个区块。

网友M:
我也喜欢分开写,调试的时候能快速找到执行程序段,也方便修改

网友N:
先尽可能了解透工艺,分配好输入输出,按功能大致分配好中间变量
程序先手动,条件允许上设备调试
再按工艺添加自动,半自动,远程控制.....
梯形图结构布局,依次手动,自动....避免交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程序写的越规范,后面维护越省时间,看着也舒服

网友O(2021-02-28):
需要规划。个人建议:一个功能划分一段地址例如手动程序m0-m6 自动m10-m16等等这样添加指令方便不用担心地址不连续

网友P:
改来改去就改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