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2000KVA

楼主(2020-10-31):
各位前辈,最近项目中遇到一个问题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各位前辈能不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问题如下
系统采用三相四线供电,输入到系统之前通过一个4pin的空开隔开,其中一相220V经继电器KM常开触点连接到UPS电源上,另外一相220V连接一个时间继电器K,逻辑是当时间继电器计时10S后触发继电器KM闭合用于启动UPS。
问题是:当UPS启动的时候会经常性的把时间继电器给烧了,但这事情是经常性的会发生,也有不发生的时候。我现在在想的是是不是UPS启动时会造成三相电源的负载不对称造成零线偏移导致时间继电器线路上的电压升高而把时间继电器给烧坏。或者说UPS启动时确实会引起另外两相的电压变化。还没有去量过时间继电器K的输入电压是不是在UPS启动时会变化,准备下周去量量。
还请知道其中缘由的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
顶!型号说错了,是2000VA

网友A:
一换个品牌的时间继电器试试。二时间继电器线圈烧是电网上的尖峰等杂波造成的。可以考虑加开关电源将时继的线圈改成24v的。

网友B:
2kVA UPS负载又不重,本身冲击不大。先把继电器移到UPS一相。另外是不是系统来电时候冲击电压导致烧时间继电器,也要考虑。

网友C:
2000KVA,有点恐怖!
我最大玩过的就是800KVA,进线断路器是2500A已经足够大了!!

网友D: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把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前面串入KM的常闭,KM启动后将时间继电器切除试试看。。。。

网友E:
应该是UPS启动瞬间所产生的高次谐波电流倒灌到输入回路,而相间分布电容的存在与时间继电器线圈电感发生了串联谐振,极高的谐振电压瞬间击穿线圈。解决办法:给时间继电器线圈两端并接一只耐压足够的电容器或阻容吸收器。

网友F:
不到2KW的UPS电源,大概也就是1.6KW而已。
拆卸看看时间继电器是咋烧毁的?里面啥子元件被烧毁冒烟了呢?能烧毁220V的时间继电器,为啥就不能烧毁220V的交流接触器?确认选型正确?确认接线紧固?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是2000VA,我打错了。。

网友C:
检测是不是UPS导致问题很简单:给时间继电器进电源位置加一个压敏电阻(前端用一个保险管做电路保护,你的电路一个保险管做安全保护都不加,很危险啊小孩子),压敏电阻动作烧保险是电源问题(UPS可能导致),否则就是你的时间继电器质量不行,更换合格品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