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0-31):
ACS800变频器RINT5521板启动跳故障2340

网友A:
1:你只做了静态测试,动态情况下驱动正常不正常是个问题!
2:不做屏蔽的话,空板启动肯定跳,带了IGBT的话你确认过IGBT是不是正常!

网友B:
检查那几个5v的片子 还有模块好坏确认下

楼主(2021-03-02):
谢谢,我这边是带起模块启动跳2340,这段时间没看论坛,问题找到了是有个316J光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