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TM218 SL1通讯端口如何设置

楼主(2020-11-01):
各位大神,我想用218 LDA16DRN的PLC上的SL1口和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SL2口已经有其他用处了。看了相关资料,SL1的物理端口是RS485,是不是只要进行简单的串行线路设置就行了,因为我在SL1里面添加设备时,里面是空的,不像SL2打开后,里面默认就是Modbus。网上的教程说法和我实际操作的有出入,所以想请教这方面的大拿!拜托了

网友A:
codesys一模一样

网友B:
删掉SL1里面自带的那个 然后再添加一个 modbus manager 就跟SL2一样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的棒!论坛就是好,啥都能解决!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就是在群里发那个昆仑通态通讯的人吧?

网友C(2021-10-31):
回复 网友B:
2楼的真棒!找了俩小时才找到如何把SL1变成MODBUS RTU接口,感谢下工控人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样的问题你在工作日直接打电话给4008101315 就可以了

网友D:
论坛人才济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