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1):
我想用一台FX3U-ENET-L和三台 横河仪表进行TCP/IP通讯,可以吗? 打开方式要怎么设置才好,新手求助各位,谢谢

网友A:
以太网连接对象设置一下就行了,FX3U-ENET-L这个模块同时支持最少4个通道

网友B:
只支持2通道套接字通讯,有点尴尬

网友C:
套接字最多2个通道,你要看情况做轮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