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1):
突发奇想,如果用PLC监控设备电流电压。可在人机界面显示到小数点一位吗。各位老师百忙之中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精度是测量模块的精度决定的,你要显示效果在触屏上设置就好了

网友B:
不如整一个RS485电流模块,触摸屏一般都带RS485,成本多不了多少

网友C:
取决于你PLC模拟量的分辨率 ;

网友D:
引用 楼主:
突发奇想,如果用PLC监控设备电流电压。可在人机界面显示到小数点一位吗。各位老师百忙之中解答一下。谢谢
PLC本机不附带电流电压信号检测的功能,需要额外增设检测电流电压信号的传感器,比如电流和电压变送器,或者电流和电压互感器。将信号源的变化幅度变成PLC可以接受的电气信号,传输给PLC处理器芯片。

显示精度取决于信号采集器的精度,而不是信号处理器精度,就像台式电脑的速度取决于CPU芯片,而不是取决于电脑显示器。

网友E:
既然说PLC,使用的AD分辨率当然越高越好啦
可是别忘了源头传感器的精度
说到显示,2位小数,还是3位小数听领导的

网友F:
我上次选用的毫安电流传感器,实际精确到10微安!如果你测量范围电压不超25V电流不超22mA的话,直接用PLC模块测量(确认PLC内阻不会影响工作回路)

网友G:
用PLC监控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变送器输出0-10V或者0-20ma这样的标准模拟量,PLC这边用模拟量模块读取,这个取决于模拟量的分辨率,
   假设变送器0-1000V输出0-10V,模拟量分辨率是0-4000,那么精度就是0.25V,如果模拟量分辨率是0-4000
   那么精度就是1V

二种是有些变送器或者仪表可以直接出测量值,然后PLC通讯区直接读取,这就取决于变送器或者仪表的精度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D:

网友I:
如上图,一般要加个电流、电压显示模块。如果要在触摸屏上显示,一般这种模块要带通讯功能,把数值传给PLC,PLC再传给触摸品。

精度小数后一位是没问题的。

网友J:
显示精度取决于现场检测的精度,信号AD转换的精度,监控参数分辨率,都要做统一匹配。够用即好为原则。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教诲。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