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1):
日系功率模块是内部引脚焊接,欧系模块内部是弹簧端子,那种更好?个人反感欧系弹簧连接——像垃圾

网友A:
模块系列的区别。弹簧式便于装配,但对PCB有更高的要求。焊接式可以做得更小,但PCB多一个焊接工序。
到目前为止,我接触到的变频器还没有看出弹簧式在连接上有比焊接式更高的故障表现。如果从维修来说,当然是喜欢弹簧式功率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日系功率模块是内部引脚焊接,欧系模块内部是弹簧端子,那种更好?个人反感欧系弹簧连接——像垃圾

好象发现你爱憎分明。。。。。。
其实,其实,其实,咳,咳,咳,我想说是极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喜欢,弹簧连接的维修放置时要特别注意不得有任何变形,否则就是放炮烧一大片(有好几个朋友跟我抱怨,我说你可以拒修或者收高价,把成本转嫁出去)!!

很多现场维修人员遇到最多问题就是那种欧式端子台的松动导致的故障,反正很多欧式产品很垃圾——没有之一

网友C:
本身这东西就是很少动的,作为维修又不是抡大锤,有啥可抱怨的,这都弄不了回家抱媳妇还不磕的鼻青脸肿

网友A:
我感觉说的不是一个东西,是这个东西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种垃圾玩意!!
那个弹片一个搞不好就会导致接触不良过热烧毁!!
拆装以后总是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现场如果没有条件最好是不要拆卸这种模块,由于电路板接触点最多是镀银,没有接触弹片的部分会氧化粘污渍,拆卸后很难对回到相同的接触点。需要用酒精清洗电路板接触点和弹片,并彻底清洁。
西门子、施耐德、东元小功率变频器都有这种结构的,我们还没有出现过模块安装问题。
台达MS300系列变频器设计才是变态,拆卸IPM的位置都没有预留,必须动锡枪拆焊才能拆卸变频器,并且驱动和开关电源功率管都集成在IPM里,基本就是一次性的变频器。带来的好处就是体积可以做得很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话说我挺喜欢那种一次性设计:坏了直接更换新品,毕竟维修之后不知道有没有缺陷没有修复,残留缺陷导致的停工损失远大于一台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