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2):
最近做了一个温湿度控制器,使用了modbus-rtu协议。
按照协议的规定,当主设备发送地址为0的广播指令,下位机都需要响应这条命令。

此时,如果所有的下位机都同时应答广播命令,那么485总线上应该会有冲突。

请教各位大佬,这种情况下,设备应该如何处理?每个设备分别延时一段不同的时间后,再发送应答吗?

网友A:
广播模式只适用于写操作,此时从站收到命令后不返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播模式只适用于写操作,此时从站收到命令后不返回。
明白了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专业!

网友C:
循环读啊,每个设备分配不同的地址,每次读取完成之后再读下一个地址,这样就不会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