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2):
请教各位 红线部分是什么?   是内部地址吗?    这个是怎么定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 红线部分是什么?   是内部地址吗?    这个是怎么定义?

请注意,局部变量存储器(临时区域)应遵循先赋值后使用的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 红线部分是什么?   是内部地址吗?    这个是怎么定义?

请注意,局部变量存储器(临时区域)应遵循先赋值后使用的规范。

尴尬了   L0.0没有却有L63点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 红线部分是什么?   是内部地址吗?    这个是怎么定义?

主要是交叉引用了所有 也没有L63.6 啊

请注意,局部变量存储器(临时区域)应遵循先赋值后使用的规范。

主要是交叉引用了所有 也没有L63.6 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 红线部分是什么?   是内部地址吗?    这个是怎么定义?

主要是交叉引用了所有 也没有L63.6 啊

请注意,局部变量存储器(临时区域)应遵循先赋值后使用的规范。

主要是交叉引用了所有 也没有L63.6 啊

L区域系统分配,并不是子程序专用,这一点请理解,正因为是系统分配使用,因此就存在你被分配到的是上次人家用剩下的,因此其中可能会存在值,因此才会有先赋值后使用这样的原则出现。

一般来说,实际分配的时候会从最后的地址向前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 红线部分是什么?   是内部地址吗?    这个是怎么定义?

主要是交叉引用了所有 也没有L63.6 啊

请注意,局部变量存储器(临时区域)应遵循先赋值后使用的规范。

主要是交叉引用了所有 也没有L63.6 啊

L区域系统分配,并不是子程序专用,这一点请理解,正因为是系统分配使用,因此就存在你被分配到的是上次人家用剩下的,因此其中可能会存在值,因此才会有先赋值后使用这样的原则出现。

一般来说,实际分配的时候会从最后的地址向前分配。

这下我明白了,感谢C版教导,还需多向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