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2):
200 SMART  1MS 通 1MS 断 的程序怎么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 SMART  1MS 通 1MS 断 的程序怎么写

定时中断程序内写通断程序。

网友B:
1ms通断?有点快.

网友C:
每一个品牌的PLC不太一样,指令名字:占空比。你可以看看具体的说明书。

网友D:
你直接发出500Hz的定位指令不就行了吗?
那个输出脉冲指令你不是会用?控制步进电机伺服电机命令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