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2):
      KEPServer想要直接连西门子S7-200 SMART的话,是不能直接连的,因为本身没有其相应的驱动,就类似西门子WinCC软件连S7-200 SMART,WinCC也是没有给这种类型PLC提供驱动的。
      但是有很多项目应用中确实是需要这种应用的,特别是WinCC想要直连S7-200 SMART,可能还有其他的办法,如用OPC软件,例如PC Access SMART,这种方式不是不可以,但是做过项目的都知道这种方式不是很稳定,很容易掉线,很多用户都不用这种方式,那怎么办呢?
      于是我司就研发了一款多功能交换机,这个交换机有这种特殊功能,相当于协议的内部转换,通过这种交换机就可以直接与WinCC通讯,使用的是S7-300TCP协议。
      同理,S7-200 SMART想要连接KEPServer的话,也是可以通过这种多功能交换机通讯的,使用的是S7-300TCP协议驱动,下面具体介绍下S7-200 SMART怎么使用这款交换机来连接KEPServer。

1.进入交换机后门地址,然后将对应的200SMART PLC的IP填入PLC1中,如192.168.1.20,然后交换机默认IP为192.168.1.10,这里相当于做一个地址映射,上位机KEPServer访问的设备IP就应该是访问交换机的IP了

2.KEPServer设备驱动选择西门子以太网驱动

3.网卡适配器选择默认本地网卡

4.其余只需下一步,默认即可

5.然后在添加一个新的设备,设备类型选用S7-300

6.IP地址填交换机的IP:192.168.1.10即可

7.其余只需下一步,默认即可,然后即可建立Tag,注意200smart 里面的I、Q、M与KEPServer是一一对应的,然后V区与DB1的数据对应,举例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