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电池没电

楼主(2020-11-02):
图中这个情况应该是电池没电造成的吧,后来清除储器故障消失,还好控制简单重新编了程序,停电了2个半月,之前都在正常使用的。

网友A:
电池没有电了,通讯应该也是没有问题,应该也可以联机PLC。虽然电池有报警,但我还是认为不是它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有电了,通讯应该也是没有问题,应该也可以联机PLC。虽然电池有报警,但我还是认为不是它导致的。

可以通讯,这是读程序时显示的。

网友B:
我记得三菱有一个类似下图的系统寄存器可以监控里面的电池的,不知道FX2N有没有。

网友C:
应该是电池没电造成程序丢失,这个还真没遇到过。老公司的那台FX2N重没换过电池。到现在还好好的。

网友D:
换上新电池,清除所有内存,再写入程序就行了;

网友E:
FX2N这个状态,说明在电池没电的状况下断过电,甚至还动过运行,停止开关的,那么基本上是程序没了。可以考虑先传个空白程序,再传一次正常程序就可以用,如果没原程序你只能重写。搞过一个80MR的,一套磨皮线,直接取消PLC,传动控制直接用同步控制器,连改线,拆线,两天。换出来的PLC清空后又和一套维纶屏做了其他机子

网友F:
电池没电程序丢失,碰到过全丢,也有丢一部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三菱有一个类似下图的系统寄存器可以监控里面的电池的,不知道FX2N有没有。

2N的也有,但是程序没做电池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E:
FX2N这个状态,说明在电池没电的状况下断过电,甚至还动过运行,停止开关的,那么基本上是程序没了。可以考虑先传个空白程序,再传一次正常程序就可以用,如果没原程序你只能重写。搞过一个80MR的,一套磨皮线,直接取消PLC,传动控制直接用同步控制器,连改线,拆线,两天。换出来的PLC清空后又和一套维纶屏做了其他机子

昨天就是先清空再重写,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G:
不知道备份程序的 遇到过好多次了。  电梯的 设备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