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旧柜改造

楼主(2020-11-02):
原来就是四回路 改成三台变频器柜4.5kw*2台18.5kw*1台
门子线没动
18.5kw变频器还没到

网友A:
漂亮。线弯的真漂亮。这个弧度是怎么做到的。全部一样。

网友B:
改善的不错。硬导线可以这样弯曲,软线还是得走线槽,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用BVR线。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线不可能带R,明显是硬线

网友E:
这个是做电柜的厂方布线还行,改的线路肯定达不到标准,只能凑合用,只是没有看到线号。

网友F:
改线路实用就好了,别太纠结工艺

网友G:
现场没接地线,差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