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频非工作状态下负载有电

楼主(2020-11-02):
一台0.75kw单相变频器 用户说不工作时负载有电 正常吗 我知道软启动器负载端带电 变频器也这样吗?

网友A:
变频器没有RUN命令指令时负载端正常是没有电压的,如果变频器有RUN命令指令频率给定是0时负载端就可能电压了。

网友B:
那个是虚电,估计没接地

楼主:
让我修 我满足了它的心愿直接换成接触器了

网友C:
什么设备,本来需要变频器,拆掉变频器也正常工作,那他原来不是多此一举?估计没有变频器肯定有缺点的……

网友D:
感应电压 很小的

网友E:
IGBT有漏电流测量有电也正常

网友F:
负载有电?
没事拆电机接线盒手摸接线柱?---好好给他上上安全教育课
还是摸电机外壳?---问题大了

网友G:
欧姆龙有款变频器和这个外形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