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绝对定位的问题:为啥条件接通后没有执行?(20201104)

楼主(2020-11-02):
我这个为啥条件接通后没有执行,求大佬解答下

网友A:
使能、速度、目标位置、加减速度都有数值给出吗?检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了,就是不执行

网友B:
单看这一段程序看不出问题

网友C:
回了原点没有……

网友D:
绝对定位之前要回原点(预设,或者回原点程序之类的).
回原点以后,系统应该有一个确定原点标志,
绝对定位,需要:
1.确定原点,
2,给定绝对定位位置,
3,给定绝对定位速度.加减速度.
4,启动绝对定位.
没玩过西门子,只能帮助到这里,玩过脉冲的,MLK2的,ECAT的,应该都是这样的.

网友E:
西门子有专用定位指令,没玩过按照向导或者敲击F1参考

网友F:
先检测线路,在判定程序。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了,写程序不严谨,把绝对定位复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