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3):
用触摸屏S7200控制伺服,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触摸屏写入数据不对,我设置脉冲数10000.点发送以后一直转不停。监控发现VD100数据非常大。于是我输出了一个2发送后仍然转不停监控发现现数仍然很大,但是转为二进制数却是对的。VD100数据由触摸屏直接写入。VW120,VW122触屏写入的数据却是正确的。大神帮我看一下哪里出了问题。我在电脑上直接写入脉冲数,运行起来却是对的。但触摸屏显示为0.

另一个问题是,我设置了10000个脉冲输出,伺服设置每转脉冲数10000.观察发现伺服电机转了两圈。这又是怎么回事。

第三个问题。我的PLC很老CPU224只有一个端口,接触摸屏就不能监控,能不能加一个端口。哪里有扩展板卖?

网友A:
触摸屏这数据设置的格式与PLC的不一致引起的吧。

网友B:
因为西门子的高位字节在前,低位字节在后,因此,当数据为十进制2的时候:

VD124由VW124和VW126组成,VW124为高位数据,VW126中为低位数据,因此:数据2保存在VW126中。

对于触摸屏来说,如果支持设置读取顺序(即高位在前,低位在后,或者低位在前,高位在后)的设置的话,请根据西门子的要求进行设置,如果不支持的的话,请反转高低位。

目前的状况是你的触摸屏认为低位在前,高位在后,因此VW126的数据当成了高位,就成了2#0000 0000 0000 0010 0000 0000 0000 0000,因此得到了131072这个数值。

这就是造成问题的原因。

网友C:
第三个问题。我的PLC很老CPU224只有一个端口,接触摸屏就不能监控,能不能加一个端口。哪里有扩展板卖?
有国产的PPI模块
或者转成网口再连接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