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改外接

楼主(2020-11-03):
新人请教一下大神们,这个温湿度传感器想改个外接温度探头,能行么?可以的话如何接线?米家蓝牙温湿度计2代,shtv3传感器,想用根线接个外置传感器,如何实现?

网友A:
这个有的直接用IN4****系列二极管做探头的,那个性能参数与普通PT、TC根本不一样的,你还是不要想外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的直接用IN4****系列二极管做探头的,那个性能参数与普通PT、TC根本不一样的,你还是不要想外接了
这个用的是Sensirion的shtv3传感器

网友B(2021-01-10):
也非常想知道怎么延伸传感器,小米是市面上能找到最便宜的蓝芽温度计了

网友B:
看起来是数字传输的接点,不确定是否能换成外接探头?
https://media.digikey.com/pdf/Data%20Sheets/Sensirion%20PDFs/HT_DS_SHTC3_D1.pdf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先前曾在淘宝上看过有人外接感测器,不确定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