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能设置

楼主(2020-11-03):
变频器JX 600不能设置,按什么键,都没反应,变频器锁住了,还是按键坏了,哪位师傅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就没有同类型好的变频器,先换个面板试试?

网友B:
厂家、型号不同,功能也不同,某些厂家变频器具备锁屏功能,谁知道你的JX 600是个什么,你现在唯一的办法:找说明书,或者联系厂家。

网友C:
解铃还须系铃人。找制造商去寻求帮助。

网友D:
可能是设置了什么参数;
也可能现在是运行状态,需要停止变频器输出,可能就可以了,我昨天就遇到了。。。。

网友E: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易能EDS一1000按键盘均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