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3):
大神:如何用压力变送器做恒压供水pid控制
压力变送器如何接线
abb变频器设置那几种参数

楼主:
abbacs510变频器

楼主:
压力变送器接2,3或者接5.6 之后把j1接到电流控制就可以吗

网友A:
压力变送器4线制的输出接2、3或5、6,2线制的不能这样接

楼主:
需要接24电源串联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需要接24电源串联吗

网友B:
二线制压力变送器与ABB acs510变频器的接线图。供参考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