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3):
如视频所示,在进行位置移动过程中,使用千分表进行反复定位精度出现异常跳动。具体系统组成如下。
泰道UMAC作为程序控制系统与安川伺服驱动器驱动直线电机。外部编码器型号:1. ENCODER HEAD MS20_04-500L    2. SCALE MS2X_XXMK-2660L。
设备安装时间是2012年在韩国第一次安装,去年整机设备由原厂家从韩国移设至中国并安装调试。最近发现设备定位作业会产生0.08mm左右误差,工艺要求0.05以内误差。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改善方向。

网友A:
我建议2种方式:1、电机加减速时间调长一点;2、修改PID参数。

网友B:
注意观察一下到位后是否还有驱动脉冲造成平台继续走来决定是否要修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