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合信PLC组态

楼主(2020-11-03):
我这边用昆仑通态7062k的触摸屏、合信226m通过交换机与PC进行连接,程序和画面做好以后,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昆仑通态PLC选项中并没有合信PLC,我试了一下,确实不能控制。所以我想能不能用昆仑通态软件选择通用串口或者TCP来连接,这样有没有可行性?

网友A:
你看看合信plc是否支持modbus通讯,这个恐怕可行性高点。

网友B:
西门子200的孪生兄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有485接口的,我是通过以太网来连接模块,模块上的485接口相互连接,本质上还是485连接,所以我用modbus RTU。但是我添加地址的时候和程序里面对不上,这个有点不知道怎么搞了。这个是我个人看法,有不对的地方请指点,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过交换机连接PC、触摸屏和plc这样之后,不能用触摸屏控制plc吗?我有点怀疑人生了。请教一下

网友C:
你直接就当是西门子S7200CN,使用S7200的连接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过了,不行啊

网友A:
这个你得问合信的技术,它对应的地址是多少,不知道的话没法对应啊;或者mcgs的客服问地址,总之是得知道地址是怎么对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