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3):
win10系统,eplan经常卡死不动,只能关闭软件,已经在安装目录下面放了防卡补丁,运行其他软件没有毛病,求解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A:
WIN10老用户表示并无问题,要么电脑配置太低,要么系统兼容有问题(建议安装专业版或企业版),实在不行再装一个EPLAN2.6的。

网友B:
WIN7 旗舰钉子户表示2.6 2.7加上防卡死补丁一直没问题.

EPLAN太好用了.以前用CAD,难用/

就是以前用CAD换成solidworks一样.

solidworks太好用了,画个简单的3D图,再出工程图,改了3D图尺寸啥的,工程图跟着改.

就是EPLAN,改了前面的东西,出的表格也跟着自动改,真是太TM方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WIN7 旗舰钉子户表示2.6 2.7加上防卡死补丁一直没问题.

EPLAN太好用了.以前用CAD,难用/

就是以前用CAD换成solidworks一样.

solidworks太好用了,画个简单的3D图,再出工程图,改了3D图尺寸啥的,工程图跟着改.

就是EPLAN,改了前面的东西,出的表格也跟着自动改,真是太TM方便了..
不许说脏话哦,确实好用,而偏偏有人会出来喷,等着

网友B:
回复 网友C:

SOLIDWORKS做面板布局很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的笔记本也是win10安装2.7也没问题,那可能是台式机配置太低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win7确实好用,所以没解决卡死问题我就把系统恢复到win7了,就不卡了。

网友D:
看看你office的版本  win10 我遇到过 office不兼容,我现在是office2013 pro

楼主:
回复 网友D:
应该不是office兼容问题,因为我的笔记本可以正常使用,我装的都是一样的版本,应该是电脑配置不太行的原因。

网友E:
首先你看下系统是不是专业版的,然后再看下系统自带的微软输入法的兼容模式有没有勾选

网友F:
引用 楼主:
win10系统,eplan经常卡死不动,只能关闭软件,已经在安装目录下面放了防卡补丁,运行其他软件没有毛病,求解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我的是输入文字时卡死,把输入法改成兼容模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