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3):
厂子里正在使用的威纶通触摸屏,过十分钟以后都会黑屏保护,由于现在,昨天晚上他们不知道怎么搞的,把触摸屏外屏搞碎了,触摸不能用了,后来想到使用鼠标操作完全能行,谁知道怎么把黑屏的屏幕保护去掉?

网友A:
这个应该要在程序里面设定才行的。

网友B:
前提是你有原始程序,或者能上传(小概率可以,需要密码)

不知道系统设置能不能进去设置,自己根据HMI型号看下手册

网友C:
1在屏上操作,断电重启触摸屏。开机后按住启动属性,进入系统设置。
2
电脑操作

楼主:
屏上可以吗?明天试试看

网友D:
看你的PLC能否切换触摸屏画面,如果触摸屏设置了PLC可以切换画面就好办——PLC程序控制画面切换就行了,发现画面维持9分半没有切换PLC自动切换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看不懂怎么操作

网友E:
不重新编辑程序是无法取消的。

网友F:
黑屏了用锤子金属之类的去砸了。野蛮操作。

楼主:
就是,这个和昆仑通态的不一样,不能开机时候按住进入系统设置,

网友A:
进入系统设置里面也没这个功能,还是送去维修或者淘宝买块触摸板自己换

网友G:
取消这个后会不会影响灯管寿命??

网友H:
现在的都是LED背光的,不用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