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步进如何接线

楼主(2020-11-03):
现在有款雷塞步进电机一套,在官网找不到资料,客服电话总打不通,只好请教论坛的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不是脉冲 方向 使能都标识的很清楚了
24v一般加2k的电阻

网友B:
除了官网,其他网站也有可能搜的到

https://max.book118.com/html/2019/0904/8076132043002046.shtm

网友C:
首先电机和驱动器要匹配好。如果是控制测的接线,通过驱动器上的标识就应该看的明白的,如果是电机测的(A+A-B+B-)接线线序,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线圈或是手动端接线在盘动电机轴,方法还是很多的。

楼主:
说明书上说电源接Ac18到80V,难道要买个变压器220v到48v的交流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说电源接Ac18到80V,难道要买个变压器220v到48v的交流电

呵呵,该买的就的买,现在双11赶快下单.

网友D:
买个机床变压器就行,铝线圈的几十块钱。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说电源接Ac18到80V,难道要买个变压器220v到48v的交流电
要配个变压器;

楼主:
说明书上说推荐 50v到70v.是否买个220v转60v的单相变压器?

网友F:
建议去订做一个60V的环形变压器。

网友G:
不买变压器你就没有电源呀!支持老师傅们的意见,买环型变压器……

网友H:
找860H的说明书,一样的功能

楼主:
已买回,接上去能正常用了,还有刹车的那两条线接Dc24v,如果接在这个变压器刹车不通

网友I:
上面标了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