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4):
松下的rtex伺服配的绝对值编码器电机,使用绝对值模式的话,如果动了电机编码器线或者换了电机啊电池啊啥的肯定40报警锁死要清除多圈数据才能继续使用。可是清除报警伺服驱动器又没有按键,找松下技术支持说只有使用usb电缆用上位软件清除,通过rtex通讯清除太复杂连他们自己都不一定能搞定也没有例子可以参考,叫尽量保证不要动编码器线不要更换电机。

这TM的设备去到几百几千公里外谁能保证不发生这些情况啊,你要报警了让客户自己拿电脑连接清除报警人家明确表示不干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从触摸屏plc那边通过通讯清除才好啊。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个清除报警的前辈支个招,谢谢!

网友A:
只能用松下的软件清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B:
绝对值的,拆了电池,编码器线肯定要用软件重置的。

安装设备你们不去人吗?

网友C(2021-04-24):
       首先确认当前轴PLC错误代码是0028H 可以用F384指令读取, 就是伺服驱动器是40.0,列如轴1 错误代码是0028H,然后用F385指令写入:
   S1=H0-轴通用区域    S2=1-第一轴(二进行制)   N=1-写入长度    D=HC2-偏置地址 完成此动作后把S2=0 再次执行 F385指令。再后输出Y1230清除报警。所有动作需要再使能OFF状态下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