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4):
受制于工作现场环境的要求,变频器需要安装在密闭电箱中,散热问题怎么解决比较好?

网友A:
机柜空调,要求不高的环境也可以采用台达变频器“穿墙安装”的模式把散热器安装在柜外。

网友B:
用机柜空调,价格也不是很贵,1000多的都有

网友C:
要看多大的功率的变频器,现场环境温度与变频器的参数进行对比。然后在采取一些措施比较好一点。

网友D:
我是直接上水冷变频器(德国大多数柜子都是水冷伺服、水冷变频器,最起码也是水冷空调)

网友E:
某食品厂的面包烘烤线控制柜

网友F:
回复 网友E:
烤面包都这么高端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去看看!

网友G:
水冷,比较靠谱。其它的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问题,不好办吧?特别是结露。穿墙式如果满足需求,也不错。

网友H:
变频器多大功率的?

网友I:
装密闭电箱中?
防爆场所?
就算用机柜空调也要选型了
这种有点麻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烤面包都这么高端了吗!
不相信吗?
北京市面上这个牌子的面包都是出自这2条生产线之一。(津冀是否有不清楚,好多好多年没在超市买过面包了)
一般只上夜班,早上4点就开始发货了,9点前发货完毕,订单多时2条线全开,全员上岗。
面粉是集团自己研发的面包粉,前端人员工作,将面粉拆包倒入集面器,设备按配方将面粉导入和面机,人工打蛋(可能还有果料等)称重后倒入和面机,启动和面机自动完成和面入模,入模面挺稀的,(有2个和面机轮番供生产线)磨具在生产线上缓慢移动进入烘烤线,在这个过程面发酵成熟,时间都是按产品定好的,出烤线人工将面包脱模,放转运架上,推进人工操作间,(机切片)包装,入库,出库。
中间有质检人员抽检面包品质。
整个烘烤车间就面包下线处有人。
这个用上空调的控制是先期改造的一条线,就在烘烤线边上。
我们改造的另一条将控制柜放在面包线末端,有人操作的空间,窗户边上。
烘烤线出口
赶上最后一拨面包,下午再干活?别逗了,你适应了环境,人家又要开炉预热了,做的远离烤炉的活吧
全长大约70米,果体干活的机修工

网友J:
我还见过控制柜背板用铜板,铜板后面有散热鳍片,变频器直接上在铜板上的防爆柜。全密封。能防水浸。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去展会上看到过很多都是铜板散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高级,面包产线都这么厉害了!

网友G:
防护等级越高,成本越高。特别是环境仓的设备,要花很多钱的。

网友K:
大众厂变频器柜都用空调

网友L:
按照实际情况  小功率完全不用考虑散热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机柜空调,要求不高的环境也可以采用台达变频器“穿墙安装”的模式把散热器安装在柜外。
请教台达是哪一款有这种安装方式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M:
c2000大系列,有穿墙安装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