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爆了

楼主(2020-11-04):
厂里正常开机
时候,突然停电了,来到配电室看看,烟雾弥漫,排查看到电容柜问题,
为什么这种断路器,总是会爆呢?

网友A:
没把你整个配电室烧了算你幸运!赶快把空开换成熔断器。

网友B:
高温->融化->短路,这个位置怎么能用断路器?

网友C:
对于浙江省的断路器产品,如果甲方一定选用,我都是只敢用30%额定容量!
例如2.2KW电机S1工作制,接触器施耐德选用D09顶天了(要求直流24V控制的我选用LC1-K06BD,一直正常),但是正泰、德力西的话我起码选用D18控制

网友D:
应该是长时间高温外壳变形老化了

网友E:
德力西的 不敢恭维

网友F:
年久失修,壳都老化了!

网友G:
这类问题见的太多了 与开关基本没关系 螺丝松动是主要问题

网友H:
我也在想
电容柜里面没看见保险?
这个风险有点大啊
我们都是总开关后面配保险+可控硅

网友I:
这个电容柜不炸是侥幸。

网友J:
德力西的空开这么差?佛山这边很多配电柜都是用德力西的配件哦

网友K:
不是断路器的锅!!!
选型失败,或者配置失败,无功补偿的一个特点,就是温度高,电流大,并且不可控,长时间频繁投入电容器,使用寿命短,尤其是大容量的补偿电容器。必须加装熔断器,否则后患无穷,另外补偿柜制作工艺差劲。

楼主:
这两个柜子,安装有些年头了,里面的好多电容都是坏的,把这个柜子里面好的电容拆掉,另外一个柜子里面两个并用,把这个柜子先不用了,

楼主:
现在的功率因数0.9左右,整个复杂,大概1.3kA

楼主:
整个车间生产时间总电流是1.3kA

网友L:
第一次看见这种情况

网友M:
关键点是短路电流的保护不匹配,看了下图片,微断的短路分断能力是4500A,柜子已经很残旧了,电容老化了内部极易短路,换额定短路分断能力(Icn)大的微断或Icn几十KA级别的熔断器吧

网友N:
还是平常巡检保养维护不到位。

网友O:
我们这配电室有火灾烟感报警,一冒烟就报警。很多时候,电容器冒烟我们都是这样发现的。

网友P:
这一看就是设计的问题,电容上面要用熔断器

网友Q:
设备本身有缺陷,维护的也不到位,烧成这样也不会是一天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