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使用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0-11-04):
这种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使用效果怎么样?对于两g4十5千瓦的电动机是用软启动保护效果怎么样?设置方法又是多少呢?有没有普通的热继电器使用效果好?我现在设置的是正常运行的时候,把电流调到刚好过窄的灯闪两下,然后加1点点,这样设置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厂里的另外一个电动机是星三角启动,把综合保护器接到总断路器下面,电动机无法启动,这大电流调到300也是不行,把时间调到最长25秒也是不行,

网友A:
还可以,国标设计,只要不是太差的品牌。另外这个用于星角启动,如果是风机等大惯量负载就比较麻烦,建议使用2个保护,1个选大些用于启动,1个正常选择用于启动完成后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厂里的另外一个电动机是星三角启动,把综合保护器接到总断路器下面,电动机无法启动,这大电流调到300也是不行,把时间调到最长25秒也是不行,
电机是多大的,这个保护器是有反时限保护的

网友C:
我们也正打算用这种,就是不知道灵敏度怎样,故障后如何复位

网友D:
我们公司用的施耐德的EOCR 很好用也不错!
水泵风机之类的用上很好!

网友E:
用这个必须要经过带载测试去调整保护数值,不同于普通的热继电器你大概调一下都可以用

网友F:
这个我单位也在用,必须带负载调试,而且最好用电流表卡一下是否超过额定电流……

楼主:
这个上面又没有显示调电流的刻度,无法精确调整,还有那个延时时间,大家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三和的保护器有启动躲避功能,但贵呀!5个这种保护器的价格。

网友G:
电动机终合保护器一般都可靠

网友H:
回复 楼主:
应该是接线不怎么对,这玩意必须按照说明书上接线图接线  。

网友H:
设置方式是对的
必须带负载调试
电动机保护器是最经济 最好用的
比热继电器反应灵敏

楼主:
接线应该没问题,两个电源线和电动机线并起来,电动机没有电的时候保护器也没有电,另辅助点常闭接接触器的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