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4):
在控制回路中,加入了一个5V比例转换48V的转换板,5V电压由PLC模拟量给定,经测量PLC端电压给定正常,但是48V端,在加上负载后电压会下降一半,例如PLC输出0.6V的时候空载情况下48V端输出10V,但是加上负载后输出只有5.5V,换了新负载也是一样的,转换板也换了几个(转换板的48V供电经测量也一直稳定在48V),但是还是一样,请问大家会是哪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A:
额定输出电流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要小牛拉大车。

网友B:
额定输出电流多少,实际负载电流多少

网友C:
带载能力差,也就是说你用的负载超过电源容量了。

网友D:
负载电阻啊!
人家电源输出负载电阻是500欧姆,你偏偏要用来带一个250欧姆负载,不出鬼就冒烟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A:
很形象的比喻,小牛拉大车!

网友F:
肯定是超负荷了,主要还是查看模拟了手册。有时间跟阻性负载还是感性负载也有关系

网友G:
就算你的板子带负载能力不足或负载严重偏小

网友H:
首先,转换过程中会有功率损耗,这个不用怀疑,世上没有永动机,也没有0损耗的转换系统。
另外你的输出功率和耗电功率是多大?例如输出0.6V和0.03A,那么负载是10V也是0.03A?肯定不行啊!0.6*0.03<10*0.03,能带动才奇怪了呢!

网友H:
电力线路中,这种情况叫电源输出功率不足。
信号传输处理线路中,这种情况叫负载内阻过低,把信号输出源拉低了。

网友I:
没有给张图示?能把输出电位拉低。就是负载太重了。

网友J:
1楼说的很对,电源容量小   负载大了

网友K:
过载了,也就是你用升压板功率不够;

网友L:
就是负载大了。
楼主,大家到底是说错了还是说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