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4):
大家对于整流电路的储能电容怎么确定?我的习惯是1A输出电流1000微法
针对电路通常是6V~24V的电源处理

网友A:
条件允许直接上法拉级电解
这个要看是半波还是全波整,大几百μF+滤波电容足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就是瓷片+大电解,瓷片滤除高频,电解储能

网友B:
1000uf电容个太大了.并联?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是对于工频全波整流器的储能电容来说,而且是低压整流6V~24V电源(交流220V及以上肯定不能这么大,否则400KW的变频器那个储能电容要一间大房子放置了)

网友C:
看负载对纹波的要求。

网友D:
经验值是取1A=1000uF的

楼主:
纹波影响不是特别关切,控制电机刹车

网友E:
如果要整流的是普通工频,这样选没问题,但是如果是中频或高频这样选是浪费,看了最后的贴是控制电机刹车的,这在工频范畴吧

网友F:
整流要看频率的,如果是高频的话,电容可以用得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