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4):
手中三台EDS800同样故障,端子启动,接FWD端子FWD指示灯一直闪,速度0,电机不转,接REV端子REV指示灯一直闪,速度0.匪夷所思的是,把参数改成面板按键启动一切正常。面板按键送入正反转信号,无论是外部端子调速还是面板电位器调速变频器都正常有输出,用外部端子送入正反转信号,对应的指示灯闪烁,速度是0,变频器无输出,空载测试也如此。麻烦各位大神遇到过的帮小弟解释一下。

网友A:
端子启动后,外部端子频率没有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设定是用的VC1,参数也改了

网友B:
你在端子运行模式下,测量一下给定的电压多少啊,如果给定为零就肯定不转

网友C:
看你的描述,變頻器的外部啟動信號給了,外部給定頻率信號沒有給,就會出現這情況!台達和三菱的變頻器都是這樣,你這個可能也是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频率设定有效,就是说监控显示设定频率是有的 没输出问题出在频率设置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