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0-11-04):
这个台达人机报警,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触摸屏通讯线拔插下,或者换跟线试试。

网友B:
看看连接PLC的那条通讯线有没有松或者掉了

网友C:
检查下有没有接触不良或者断线的可能。

网友D:
这是程序设计人员自己做的界面,得判断一下这个通讯超时说的是谁。
它不一定指的是PLC和HMI之间的通讯,也有可能是PLC和仪表,PLC和伺服,PLC和变频器之间的通讯呢?

网友E:
通讯格式是否正确,通讯线是否正常。

楼主:
伺服通信的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