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4):
地址没用过确有数值?

网友A:
什么PLC?

很正常.

网友B:
这不就是论坛曾经讨论过的CP1E就是这样的,因此下载前需要清空内存。

网友C:
有,我写的就是这样。用址针填充

网友D:
也有可能是上一个数据溢出来了吧!

网友E:
也有隐性使用了,

网友F:
新PLC出厂,其内存区理论上是随机的!
不过三菱的PLC出厂时均对内存区做了格式化处理,基本都是0

楼主:
回复 网友B:
清空就行了吗?

网友G:
我在改造旧设备重新写程序的时候,遇到类似的事情。

网友H:
有数据但程序中未使用的那个地址如果断电数据保持,之前使用过,有过赋值,新程序直接覆盖下载,没有清空内存下载,这个就很正常。

网友I:
写入PLC程序之前,先把PLC恢复初始化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