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4):
原来的300软件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仿真不能用。现在下载了一个仿真软件,安装就提示无法安装,请问哪位师傅可以告诉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300软件可以正常使用,但是仿真不能用。现在下载了一个仿真软件,安装就提示无法安装,请问哪位师傅可以告诉怎么解决

1、请按提示卸载PLCSIM V5.4 SP5
2、如果已经卸载,请按照提示重起你的PC
3、如果还是如图提示,请确认你的操作系统不是Win10,适配Win10的PLCSIM版本是V5.4 SP8
4、如果依旧有如图提示,请修改注册表后安装。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