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4):
modbus、modbus TCP、TCP/IP ;这个3者通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简单理解一下:
tcp/ip是"硬件", 它是以太网的一个通讯格式.
modbus是"软件", 它是一种数据传送格式.
modbus tcp是运行在tcp上面的modbus软件. 把modbus的数据放在tcp的上面传送.
-------------
当然上面说的是"错"的.
实际上, tcp是建立连接, ip是识别通讯的双方, modbus才是要说的话. 你看到的数据是modbus的数据(1x,0x,4x), 再仔细看是modbus的报文(传输计数,设备id),再扩大看发现还有ip和端口, 再扩大还有mac, 再扩大是电压.就是一层层定义.

网友B:
这就触及到我的知识盲点了.

我只知道modbus是协议,

RTU是串口,TCP是通过网线...载体不一样.怎么运作不太清楚,我只知道配置好了,能通信...

网友C:
只解释最后一个,因特网协议版本,因为版本要不停的更新以适应现代化。意思其实就应该是具体因特网的通讯协议。前两个只存在于工业设备的数据通讯中,后一个是跨时代的发明,所有军用,工业,民用都可以,发明意思比肩甚至超过乔帮主的苹果4出场。

网友C:
忘记补图,补上。

网友D(2021-06-19):
回复 网友A:
学到了 向您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