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4):
同一电源回路中有HMI.PLX31,交换机等设备。其他设备都正常,唯独PLX31这个电源部分烧坏了。
请看下图。
望大神分析出源因
一张是原图,另一张红框中是烧坏部分。

网友A:
烧毁的元件是什么?感觉是对地过压。同一个电源过压,总是最脆弱的(保护最小)先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毁的元件是什么?感觉是对地过压。同一个电源过压,总是最脆弱的(保护最小)先保护。
像是一个电阻,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