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5):
请教大佬们一个问题,三菱伺服通电后,手可以转动,转动一点后自己弹回去,请问是要设置哪个参数吗?

网友A:
伺服电机使能后就是这样的。

网友B:
这个很正常的,你这还是丝杠的,同步带的会更加明显。你可以外加一个刹车用来避免一下。

网友C:
可以试着将刚性等级调高些,会有些好转

网友D:
刚性适当调大点。

网友E:
PA09响应调整

网友F(2020-12-10):
这个是伺服驱动器参数没调好。看下说明书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