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定制设备连接图

楼主(2020-11-05):
(无正文)

网友A(2021-03-11):
要用这个,是不是每个符号的功能里面,要把接线点的内部/外部改一下。上面的线是内部,下面的线是外部。

网友B:
有了这个可就方便了,自带的太大了!太占地方了

网友C(2021-08-27):
回复 网友A:
确实,默认都是内部逻辑,这样的话,得慢慢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