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5):
我连接的PLC的点,我只想写PLC一次,怎么做啊?写脚本还是直接设置

网友A:
不都是写一次的吗?写多少次,不是你写了才算吗?

网友B:
触发条件就是一次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数据转发来接收数据,然后脚本直接赋值给他,导致脚本循环,就不停的写入,哪个函数能赋值一次呢

网友C:
做一个变量不就行了,上电初始这个变量为0,当为0的时候才能写,当写入一次数据后,将这个变量置1,然后你就无法再写了,因为变量为0时才能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数据转发来接收数据,然后脚本直接赋值给他,导致脚本循环,就不停的写入,哪个函数能赋值一次呢
听不明白您的意思.要不贴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数据转发来接收数据,然后脚本直接赋值给他,导致脚本循环,就不停的写入,哪个函数能赋值一次呢
听不明白您的意思.要不贴脚本?
数据转发是我来接收数据的,数据连接的PLC的点。脚本是我来赋值给PLC的点的,这个脚本一直循环是不是就一直写PLC的点。
我只想给PLC的写入一次,

网友A:
如果是单独一次的话, 用那个"进入程序", 就是一次.
如果是通讯, 有通讯才写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脚本我怎么写啊,检测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脚本我怎么写啊,检测通讯?
一般检测通讯状态改变, 或者数据改变(所谓逢变则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哥,我在动作脚本里面写,可以实现。刚接触力控很多东西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