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步进电机和驱动器的设置问题,电机一直抖动 转不起来

楼主(2020-11-05):
电机是FY56EM300AX的 驱动器上我按1000的细分 ,按照这个程序写进去,启动之后电机反复快速正反转
抖动 求教下
是设置问题
还是有脉冲明频率不对

网友A:
M1是什么控制的?在触摸屏上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是啊

网友B:
抖动问题,你看一下,1、驱动器上的电流是否设置正确;
2、驱动器电源是否满足电压;
3、电机输出线接的是否正确;
4、机构负载比较重;

网友C:
一般是细分设置的不合适

网友D:
电机反复快速正反转抖动
电机线有没有接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56电机1.
1. 输出电压选的2.9A-2.1A
2.电源满足电压怎么看...
3.电机是两项四线,接驱动器U V W 还有一根黑色没接
4.没有负载 空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机是两项四线,接驱动器U V W 还有一根黑色没接 这样接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1.8度的我查阅了网上资料是分800 但是我这个驱动器没有800 只有1000 我设置1000 是不行 现在改成500 可以了 谢谢大佬
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用这个指令转了一次之后 是顺时针 后面几次顺时针逆时针不一定 方向乱转 是什么情况

网友E:
你电机线圈到底是几根线?和驱动器是否配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跟厂家联系一下吧!驱动器和电机不配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我这个驱动器是配多少的电机啊..
或者我再重新买个多大的驱动器才能配的上这个电机
我手上有个兴丰元FY56EM300AX 和东方的PK566NAW  这两个是不是都是56电机
我看别的电机都是57电机 驱动器也是适配57电机的  有啥区别出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是两项四线,接驱动器U V W 还有一根黑色没接 这样接对吗

你的驱动器是三相的,电机是两相的,不配套。

FY56EM300AX,电机电流是3A的,你选个驱动器电流能有3A的就可以了。

兴丰元有配套的驱动器

这种也可以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是一个基础知识的问题,你得多看看关于步进的资料才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别气馁,这是一个过程都是需要积累的。

网友F:
把细分数调大一点,加减速时间也调一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