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2和一台06XA-E2模拟量读取问题

楼主(2020-11-05):
模拟量模块接的是CH4通道 (输入通道) 模式是0-10V 对应0-32000 外接一个1.5V的干电池 但是监控读取不到数据怎么回事呢 请各位大师帮帮忙看下什么原因 数据读取程序如下

网友A:
这个模拟量模块前面还有模拟量模块么?温度模块也算,IO模块不算。
这个CH4,应该接V4+,VI4-。有没有接错?
你可以监控一下D9903,D9913,D9923这几个地址看有没有数。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 模块读取的数据要用flt指令转化成二进制浮点数才能参与下一步的运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