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5):
伺服往返运行,用绝对值定位指令DDRVA来回运行,每个循环都会有一点偏差,运行20个循环之后,偏差大概有10mm左右

楼主:
用设定伺服的软件监控,在回原点后,指令脉冲累积是-70和-1,运行几分钟后,伺服在绝对位置0处的脉冲累积变成了-7481和-237,此时回到绝对位置0点与原点相差了8mm左右

网友A:
是不是速度太快了,调慢速度看看

网友B:
首先程序发脉冲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你PLC输出端到伺服输入端这段应该有干扰,会丢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带动的同步轮,伺服运行很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就是用PLC发脉冲,PLC正反转各50000个脉冲,感觉正转的脉冲不够,反转有50000个脉冲,所以就一直往反转的那一边偏,运行越久,偏离的位置越大。用MR Configurator2软件里面的定位运行,是没有偏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伺服放大器的CN1用一个端子引出来的,端子台到PLC的伺服脉冲和方向信号用的屏蔽线,总的线的长度小于2米。我感觉也是干扰造成的,有什么办法抗干扰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将脉冲列滤波器选择为200 K pulse/S以下就可以了,谢谢您的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问题解决了,将脉冲列滤波器选择为200 K pulse/S以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前两天也处理了这样的问题,还有一个是联轴器没有锁紧。

网友D:
脉冲列滤波器选择为200 K pulse/S 设置问题  我第一次用三菱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 当时设成了500K好你是.走着就不行了.

网友E(2021-02-15):
回复 网友C:
同理,也发现一个联轴器引起。

网友F(2021-06-19):
回复 楼主:
设定成200K。是因为脉冲口最高频率只能是200K,这个意思对吗

网友G(2022-01-13):
方法的好,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