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20-11-05):
各位高手,我手上有个smart200 SR系列的PLC,原有的485口连接了一个操作器(PLC做主站,操作器为从站),网口用于监控程序,如果想再和昆仑通态的触摸屏通讯,需要怎么做?
1、通过交换机,将PLC、触摸屏、电脑设置同一个网段。
2、扩展SB CM01通讯板,利用485口和触摸屏通讯,网口依然作为监控口使用。
以上是我想的两种方式,是否可行?

PS:如果是CR系列的(只有一个485口),能否通过SB CM01通讯板实现PC的程序监控?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忙,谢谢!

网友A:
选1更加方便些,把485留作底层通讯,网口作为上层通讯

网友B:
便宜点的做法就用第一个,买个5孔交换机也就100块钱

楼主:
实际上在应用的时候,smart200、触摸屏,pc设置在同一个网段,通过交换机并不能实现我所要求的功能。
smart200同一时间只能和一个通讯,和触摸屏通讯时,PC就连不上,反之,则触摸屏连不上····
这可以解决吗?我也查询了一些资料,基本也都是这个情况,有些解决了有些没解决,有谁能解决吗?

网友C:
操作器和电脑是啷个不同的东西吧?主要是PLC与触摸屏通讯,又与操作器通讯而已吧,电脑是怎么回事?搞的挺复杂的样的,其实没那么复杂吧?我们通常就是交换机直接连到PLC网口,触摸屏和编程电脑分别接到交换机上即可,至于485通讯与此不是一回事,肯定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在应用的时候,smart200、触摸屏,pc设置在同一个网段,通过交换机并不能实现我所要求的功能。
smart200同一时间只能和一个通讯,和触摸屏通讯时,PC就连不上,反之,则触摸屏连不上····
这可以解决吗?我也查询了一些资料,基本也都是这个情况,有些解决了有些没解决,有谁能解决吗?

。。。。。可参考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4867

另外 ,不知道楼主用的 MCGS HMI 是新型号的还是旧型号的?因为新型号的我没做过验证。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不错不错!

网友F:
1、通过交换机,将PLC、触摸屏、电脑设置同一个网段。
2、扩展SB CM01通讯板,利用485口和触摸屏通讯,网口依然作为监控口使用。
============
选1方案不错哦。

网友G:
第二个比较符合我的想法,买个485也不贵

网友H:
同一网口用交换机可以同时监控程序和MCGS通讯的呀,一直就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