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5):
鑫码科技的的串口条码扫描器,用串口调试助手先调试。按条形码设置好串口参数,连接串口线,调试。
现在问题是:
1:每次手动扫描后,串口调试助手监视到的数据全是0
2:扫码枪断电后,串口调试助手会有数据接受,很多条。
第一次用扫描枪,还请各位老铁不吝赐教。

网友A:
串口调试助手是不是好的?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没问题。调试其它的可以收发数据。

网友A:
数据的位数跟实际条码的位数是不是一样的,还有扫同一个条码每次的数据是不是相同的

网友B:
换一台电脑试一试。照理说不会有这么大的延时。不知道你扫码设置参数的时候,是不是弄错码了。你可以试一试手动扫,和自动扫。效果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