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5):
配电柜  怎么为浪涌选配开关,有标准吗?
40KA  4P浪涌选多大开关?用多粗的电线连接?

楼主:
还没写完就发出来了,我自己删不掉吗?没找到哪里能删掉自己发的帖子

配电柜浪涌选多大开关?有标准吗?
40KA  4P浪涌选多大开关?用多粗的电线连接?
65KA  4P浪涌选多大开关?用多粗的电线连接?
80KA  4P浪涌选多大开关?用多粗的电线连接?

网友A:
个人观点  浪涌保护器一定要用四级的   前级开关也用四级的 而且不是为了保护浪涌保护器这不是它的保护目的  它根本保护不了浪涌  浪涌有9元一只的还有9000元一只的 都是只能做工一次 浪涌要是真的发挥作用了同时也就短路废了 开关也就跳了防止电源继续短路  这是目的  没有规范用多大线 按常规根据开关容量选用就可以 20-40KA的4平方就可以开关32安60-80KA的用6平方差不多  开关50-60安开关用微断c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实际接线中,线径用的都比较粗 ,4OKA  都用10平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