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11-06):
伺服控制转盘,回到机械零点后,由于安放工件的方便,可以设定上料角度后(假如是设定20度),以上料角度开始旋转(把当前脉冲D8360清零),假如旋转390度后,需要快速回到上料角度。

1.直接在旋转一圈,回到上料点,采用绝对定位{DDRVA K0 K10000 Y2 Y5).此时停的位置是很准确的,但这样工作节拍时间长,因为复位也用了一圈。

2.就近原则回零,多余30度反转回到上料点,但现在始终存在每次离上料点越来越偏,造成工件位置安放位置的不稳定,这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的描述,我理解的不是很清楚。
1、你的转盘直径是多大的,尽可能采用分割器;
2、从机械结构上加装定位缓冲单元(很有可能减速器导致误差。);

网友B:
这样设计定位肯定会有偏差,回原点减速惯性,还有机械间隙后期都是问题,稳定性还是分隔器或者槽轮结构靠谱

网友C:
我最近做了个伺服四工位旋转分配台,用每转回原比较,如果有偏差自动校正,连续工作几天没有出差,运行正常。

网友D(2023-04-18):
回复 网友C:
【每转回原比较,如果有偏差自动校正】请问这个具体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