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离奇现象

楼主(2020-11-06):
一台ACS550 72A机器,炸机,修复后返客户,主板是更换的,客户反应,本地运行正常,DP通讯控制无故停机,或者起不动,或者启动停不下来!怀疑参数问题,拷贝同样设备参数过来,修改站号,现象依旧!换主板,故障现象依旧!怀疑外部通讯问题,跟生产线上另外一台互换主板,包括二次线,依然还是这台故障机无故停机,同时DP模块指示灯显示正常!客户坚持认为变频器除主板外的底座有问题,于是切回本地准备长时间试机,2小时后报F0202,没打错,查说明书说是系统故障!大佬们给点思路啊!试机时母线电压,电流正常,跟旁边机器一样!

网友A:
这个状况,建议你做一下自学习,变频器维修后换主板有时候是会报一些离奇的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F0202应该是你说的那种情况,头疼的是在家本地控制怎么运行都没事,在现场切换到DP通讯就会停机,无故障报警,通讯指示灯也正常显示,难度干扰?!